[电路/定理] 可控硅电机调速求帮助。(重新发帖)

楼主(2014-09-04):
我们的可控硅用的BTA41,电机是单相异步交流电机功率300W-1KW不等,电路图如下图所示(moc3023的2脚在实际中是接地的,1脚接单片机的I/O)。控制方案是当检测到零点时延时一段时间单片机给出高电平打通MOC3023,当下个零点到来时单片机给出低电平使MOC3023关闭,根据延时时间来控制功率。现在的问题是当大功率电机的启动电容比较大时无法调速始终最高转速,甚至当单片机无输出时(始终低电平)moc3023仍然是导通的导致电机无法关闭,再甚至系统一上电单片机还没任何动作时电机就转了。

网友A:
你说的高低电平指的是MOC3023的哪个引脚的电平?

网友B:
把MOC3023的1、2脚短路,还会有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OC3023的1、2脚短路,还会有输出吗?

这个还没有试过,不过把可控硅的G端断开电机是不转的,确定MOC3023有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高低电平指的是MOC3023的哪个引脚的电平?

1脚

网友B:
这个电路调试,要自己想办法,一段一段确认,看看哪里出问题。
如果光耦输入短路,还有输出,就判断不是MCU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moc3061-63系列光电双向可控硅驱动器,本身就带有零点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moc3061-63系列光电双向可控硅驱动器,本身就带有零点检测的。

这个我也不清楚,这是个一年多前的项目。现在问题是即使不给moc3023输入它还是有一定的输出,仿真了一下控制感性负载的时候确实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甚至系统一上电单片机还没任何动作时电机就转了。--------------代表電容0.01uF太小了。 ...

为什么阻容吸收的电容小就会这样呢求大神解释

网友E(2015-03-05):
请问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只能减小电机的启动电容,还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F:
感性负载,可控硅无法断流,无法关闭,就算增加吸收回路可以关闭,也将面临噪音大,异常发热等不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性负载,可控硅无法断流,无法关闭,就算增加吸收回路可以关闭,也将面临噪音大,异常发热等不良现象。 ...

确实是这么回事。

网友G:
那感性负载是不是就不适合用可控硅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