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测试线老容易坏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公司生产的仪表配的测试线老容易坏,一般一个5芯插头,半米线。  看了一下别人用的测试线夹, 线都好软,请问那种线叫什么线?  鳄鱼夹子那边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只能靠选购合适的线材解决。

网友B:
硅胶线做的电缆

网友C:
这个只能自己找了.我买样品线材浪费了好多钱.

网友D:
硅胶线很软,但是容易划破。市面上买人家的样品,然后找一家好的线缆厂家,让他们照着样品做就行了。

网友E:
好像带尼龙的线比较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