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三极管”大家认不认识

楼主(2014-09-04):
RT:

打的标如图

网友A:
当普通的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W61BR
http://www.ic37.com/icpdf_datasheet_2/BCW61_datasheet_1525303/

我量了下好像不是三极管,好像是三端二极管,1脚到3脚正向压降0.3V,反向不通,3脚到2脚压降0.3V反向不通,1脚到2脚压降0.7V,反向不通。

网友C:
是三极管,有这种封装的。

网友D:
普通三极管,以前接触过打CB这样丝印的,要拆下来量的,有时外围电路有影响的。

网友E:
查看外围电路再分析它是个啥东西

网友F:
对,没错最好拆下量一下,避免外围电路的影响,或者去查二三级管封装和丝印大全,应该有。百度文库可能就有

网友G:
打CB标的还有好几种集成电路。

网友H:
    应该是封装的,楼主,如果在操作的时候 应该注意一下。

网友G:
CB - 2SC4997 Si-npn HF/Sw, Hi-beta, 15V, 100mA, 150mW, B=560..2700, 240MHz SOT-416 16ta - 3a Rhm
CB - 2SC4998 Si-npn HF/Sw, Hi-beta, 15V, 100mA, 200mW, B=560..2700, 240MHz UMT3 16ta - 3a Rhm
CB - AP130-16TW LVR-IC LDO, 1.6V±2%, 300mA TSOT23-3L 16vj VR1 3b Ana
CB - AP130-16W LVR-IC LDO, 1.6V±2%, 300mA SOT-23 16vj VR1 3b Ana
CB - APE6809N-B Vdet-IC 4.38V±2%, -Reset PPO SOT-23 16vdc VD7 3b Ape
CB - APE6809U-B Vdet-IC 4.38V±2%, -Reset PPO SC-70 16vdc VD7 3b Ape
CB - AX6901BR Vdet-IC 4.38V±1.5%, -Reset PPO SOT-23 16vdc VD7 3b Axl
CB - BCW61BR Si-pnp AF, 32V, 200mA, 330mW, B=180..310, >180MHz SOT-23 16te - 3a Zx
CB - BFS19 Si-npn RF, 30V, 30mA, 250mW, B=65..225, 260MHz SOT-23 16ta - 3a Sie
CB - FP6809-44NS3P Vdet-IC 4.38V±1.5%, -Reset ODO SOT-23 16vdc VD6 3a Fit
CB - GS6332UR20D1 Vdet-IC 2.0V±1.8%, +Reset PPO, 30ms SOT-23 16vdc VD7 3g Vs
CB - KRC452 Si-npn-Digi Dual, Sw, 12V, 500mA, 100mW, R1/R2=2.2k/2.2k USM 16ta - 3f Kec
CB - MMBZ5258B Z-diode 36V±5%, Izt=3.4mA, Zzt=70C, 350mW SOT-23 16dc - 3c Jiy
CB - RN1444B Si-npn-Digi Mute, 50V, 300mA, 300mW, R1=5k2, B=350..1200 SOT-346 16ta - 3a Tos
CB - RT9169-15CVL LVR-IC LDO, 1.5V±2%, 100mA SOT-23 16cg VR1 3a Rct
CB - SiP6332R20D1 Vdet-IC 2.0V±1.5%, -Reset PPO 1.5ms SOT-23 16vdc VD7 3g Vs
CB - SST4392 n-FET Sw, Chopper, 40V, Idss=25mA, 350mW, Up<5V SOT-23 16fa - 3a Six
CB - TS3809CXB Vdet-IC 4.38V±1.5%, -Reset PPO SOT-23 16vdc VD7 3b Tsc
CB - XC62RP2102M LVR-IC LDO, 2.1V±2%, 6mA, 150mW SOT-23 16cg VR1 3d Tor
CB- - RT9169-15PVL LVR-IC LDO, 1.5V±2%, 100mA SOT-23 16cg VR1 3a R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