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单片机内部EEPROM的读或者写一个字节的时间是多少呀。

楼主(2014-09-04):
如题,时钟以8M为例,谢谢了。

网友A:
读EEPROM无延时,读取时间就是代码执行时间。
写EEPROM有延时,写入一个字节的EEPROM数据,则需要大概几个ms的延迟,在几个ms内,不能发第二次写入指令,写入时间就是代码执行时间+这几个ms延迟。

具体是几个ms,这在不同的MCU中可能有差异,而且和工作电压等还有一定关系,你可以查阅你所使用MCU型号的规格书,其规格书中一般都给出了最长写入延迟时间,PIC一般大概4~5m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EEPROM无延时,读取时间就是代码执行时间。
写EEPROM有延时,写入一个字节的EEPROM数据,则需要大概几个 ...

我测试了一下,PIC16F886写一次要16ms左右,太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PIC16F886写一次要16ms左右,太长了

请看手册中相关章节,都给出了具体数据。

我印象中MCHP最长的是一些古老型号芯片,大概1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手册中相关章节,都给出了具体数据。

我印象中MCHP最长的是一些古老型号芯片,大概10ms左右。 ...

谢谢你,上回测错了,是2ms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