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版主给看下这个程序,总是说语法出现问题

楼主(2014-09-04):
switch(menu)
  {
     case 0://待机菜单按键操作
       {
            if(enter==0||esc==0||left==0||right==0)
            {delay(10);
             if(enter==0||esc==0||left==0||right==0)menu++;
             if(menu>1)menu=1;
            }
           break;
       }
/****主菜单按键****/
     case 1://功能主菜单按键操作
       {
            if(enter==0){delay(10);if(enter==0){menu=row+1;row=1;}while(!enter);}
            if(esc==0){delay(10);if(esc==0){menu--;}while(!esc);}
            if(left==0){delay(10);if(left==0){row--;if(row<1)row=4;}while(!left);}
            if(right==0){delay(10);if(right==0){row++;if(row>4)row=1;}while(!right);}
            break;
       }
}
enter,esc,right,left,都宏定义过了,但是每个if语句都出现了语法问题,“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 token”,不知道问什么?求解

网友A:
先把代码整理好吧

网友B:
好像是那一行没加“;”号
另外,宏定义一般用大写
你的代码太难读,干嘛都写到一行里,
if()

if语句这样写,好读,有错误也好查

网友C:
(1)先看第一个错误在哪里。这个最重要。
(2)你的delay()函数在这段代码之前被声明了吗?

网友D:
友情帮整理一下,最好能把错误提示给截图过来,这样看比较费劲.....:o
switch(menu)
  {
     case 0://待机菜单按键操作
       {
            if(enter==0||esc==0||left==0||right==0)
            {
                delay(10);
                if(enter==0||esc==0||left==0||right==0)
                {
                    menu++;
                }

                if(menu>1)
                {
                    menu=1;
                }
            }
           break;
       }
/****主菜单按键****/
     case 1://功能主菜单按键操作
       {
            if(enter==0)
            {
                delay(10);
                if(enter==0)
                {
                    menu=row+1;
                    row=1;
                }while(!enter);
            }

            if(esc==0)
            {
                delay(10);
                if(esc==0)
                {
                    menu--;
                }while(!esc);
            }

            if(left==0)
            {
                delay(10);
                if(left==0)
                {
                    row--;
                    if(row<1)
                    row=4;
                }while(!left);
            }

            if(right==0)
            {
                    delay(10);
                if(right==0)
                {
                    row++;
                    if(row>4)
                    row=1;
                }while(!right);
            }
            break;
       }
}

网友E:
while()后面加个“ ; ”干啥用的。

网友F:
明显语法错了,哪里少符号~

网友G:
switch( int )
    {
         case 1:
              ...
              break;
         .....
         default:
    }

网友H:
引用 网友E:
while()后面加个“ ; ”干啥用的。

这是一个很NB的去抖 看的我。。。。

网友I:
while()后面加个“ ; ”干啥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是一个很NB的去抖 看的我。。。。

什么意思,不懂哇

网友J:
if(xx){}while(xx); ??

do{}while(xx); ??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不懂哇

就是他会让程序一直停在while(!xxx)处,直到按键改成1. 这样写的坏处就是一旦有一个按键短路了,整个系统就不运行了。

网友K:
你的分号可能是中文,建议把错误行的分号用英文再输入一次试试!!

网友L:
看看半天,越看越乱

网友M:
看看有没有优先级问题,你的宏是啥样的,你调用的功能函数是否本身就有错误,我怀疑你的宏有问题,都加括号试试,程序编译问题是基本功,不要指望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