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这种一体化的金属触摸按键

楼主(2014-09-04):
大家好,请教一下大家触摸按键的事情。

这是个油烟机,面板是金属的。触摸按键貌似是金属的。这用的是什么技术?

知道的同志请给介绍一下,或给出链接。谢谢!

网友A:
电感式的感应触摸键,查查 mTouch, microchip公司首发的,一种挑战思维的技术

网友B:
全金属的怎么知道按的是哪个按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式的感应触摸键,查查 mTouch, microchip公司首发的,一种挑战思维的技术 ...

电感????
不对吧,电容的才对吧……

网友A:
啊哈,是电容式的。记混了。
  3L,金属面板被按,可以发生一定的机械形变,里面的极板电容容量就会发生变化,mTouch就是判定这个电容量变化得到按键动作。

楼主:
http://www.egoproducts.com/en/pr ... -hoods/metal-touch/

网友D:
这技术不错啊 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E:
这种技术早就商用了。我家2011年买的洗衣机就是这种按键

网友F:
手模上去相当于并了一个对地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技术早就商用了。我家2011年买的洗衣机就是这种按键

你好有钱啊!: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好有钱啊!

使用这种技术的家用电器不贵的,和使用普通按键的只是操作面板更漂亮,其他都一样

楼主:
我目前找到两种技术方式,一种如5楼说的,是microchip的电容触摸技术,是利用微小形变引起电容变化来实现的。
另外一种是采用压电传感器,形变引起电压变化。6楼的网址就是上介绍的内容就是采用这种技术。

这方面的资料中文的比较少,应该不是很普及。

有比较熟悉的请指点一下。多谢!

另外 dirtwillfly你的洗衣机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使用这种技术的家用电器不贵的,和使用普通按键的只是操作面板更漂亮,其他都一样 ...

其实我做过这种按键的,一个三极管一个10K电阻搞定,想稳定可以在加个触发器!:lol

@eyuge2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找到两种技术方式,一种如5楼说的,是microchip的电容触摸技术,是利用微小形变引起电容变化来实现的 ...

忘了型号了。和下面这种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找到两种技术方式,一种如5楼说的,是microchip的电容触摸技术,是利用微小形变引起电容变化来实现的 ...

电磁炉也有很多使用这种技术的,我家也用的这种按键的电磁炉。
其实技术很简单的

抽空你可以去逛逛商场,这种触摸按键已经应用很普遍了

网友H:
楼上几个都离题了。人家那个是金属面板。
你们说什么电磁炉,洗衣机。都是塑料的好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上几个都离题了。人家那个是金属面板。
你们说什么电磁炉,洗衣机。都是塑料的好不好。 ...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做过这种按键的,一个三极管一个10K电阻搞定,想稳定可以在加个触发器!

@eyuge2   ...

你这个不能在金属面板上用的好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原理是一样的

原理不一样吧?金属面板直接就屏蔽了,没电容效应的.起码三个并排的按钮没法区分出来,因为是同一块金属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不能在金属面板上用的好不?

恩,这倒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忘了型号了。和下面这种差不多

你给的这个图应该应该是薄膜按键或者是电容是触摸按键。面板材料应该是塑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给的这个图应该应该是薄膜按键或者是电容是触摸按键。面板材料应该是塑料。 ...

里面是金属片

网友J:
你是哪个公司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金属压力触摸按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啊哈,是电容式的。记混了。
  3L,金属面板被按,可以发生一定的机械形变,里面的极板电容容量就会发生变 ...

汇春的触摸IC也能实现这种按键动作

楼主(2014-10-06):
引用 网友J:
你是哪个公司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金属压力触摸按键

纽迪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是金属片

PCB板上是金属片,你是对的。

网友L:
你那个不稳定的  @通宵敲代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你那个不稳定的  @通宵敲代码

肯定的。不过便宜啊!

网友M(2015-04-13):
这种技术和电容式的比较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N:
很好奇啊,这种触摸按键的正面是金属面板。怎么能避免金属面板的屏蔽效应。按理来说,电容式触摸按键是绝对要避免金属的。

网友O:
应该靠压力形变改变后面PCB触点距离。外面板接地。

网友O:
大面积金属不接地,就成了信号接收天线了。外金属壳,外金属面板也要接地。

网友P(2016-05-29):
这个应该是深圳市伏茂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产品 FMS-001系列。大量在烟机控制板的应用!金属触摸按键,成本低,整体非常漂亮!www.foremostech.com.cn

网友P(2016-10-28):
金属触摸按键目前在厨房电器已经大量在生产了,深圳市伏茂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产品还是很不错的。,联系扣扣:18421零贰贰贰。

网友Q: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触摸方案,学习一下

网友R:
这种技术早就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