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P在WIN7下不能用吗?

楼主(2014-09-04):
安装后连接不上,升级驱动也升级不了,你们是怎么用的,以前32用的好好的,

网友A:
编译能通过吗?
编译可以,下载仿真不行的话?
可能仿真器问题,也有可能设置问题;

也不排除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B:
可以用.我的电脑系统就是WIN7

网友C:
完全可以用的,我一直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