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可是定时器1启动不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能给个初始化程序么

楼主(2014-09-04):
//T1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PORTA=~PORTA;//A口翻转
    TCNT1L=0xF3;//重装初值
    TCNT1H=0xFC;
}

//main函数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TCCR1A=0;
  TCCR1B=0x05;
  TCNT1L=0xF3;
  TCNT1H=0xFC;
  TIMSK =(1<<TOIE1) ; //定时器中断使能
  SEI();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网友A:
/********************************************************************
* 名称 : void Timer0_Init(void)
* 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TIME0用于计数功能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关闭定时器
  TCNT0  = 4;//255-250,定时1MS ,计数20下,则为20ms,为一个周期
  TIMSK  |= BIT(TOIE0) ;//中断允许
  TIFR   |= BIT(TOV0) ;//写1清零
  TCCR0  |= BIT(CS00) | BIT(CS01);//16MHz,64分频
}
/********************************************************************
* 名称 : void  T0_START(void)
* 功能 : 定时器0开启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0_START(void)
{
        TCCR0  |= BIT(CS00) | BIT(CS01);//16MHz,64分频
}
/********************************************************************
* 名称 : void  T0_STOP(void)
* 功能 : 定时器0关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0_STOP(void)
{
        TCCR0 = 0;//16MHz
}

网友B:
编译的时候 没出问题?

网友C: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CLI();//先屏蔽全局中断
  TCCR1A=0;
  TCCR1B=0x05;
TCNT1H=0xFC;
  TCNT1L=0xF3;
//先写高位

  TIMSK =(1<<TOIE1) ; //定时器中断使能
  SEI();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你先试验下,我电脑没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