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三极管电路

楼主(2014-09-04):
图中的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是否是基极输入个交流信号让三极管一直处于通断的状态?这么设计是防止误操作么?

网友A:
该三极管基极无偏置,故只可能工作于开关状态下,三极管时而导通时而截止。
为何这样设计,那只能问电路设计者要实现什么目标。
图中三极管集电极电路有些怪,可能也是设计者要实现特殊目的。

网友B:
加Q1估计是为了省电
加电容隔离不知道是为了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三极管基极无偏置,故只可能工作于开关状态下,三极管时而导通时而截止。
为何这样设计,那只能问电路设 ...

从标的看,4应该是一个MCU的IO吧,C59是干嘛的呢,奇怪

网友D:
截止。你可以好好看看静态工作点只是和BJT曲线的知识

网友E:
同意省电一说,LZ说说整个设备是什么有利于确定答案。

估计是这个MCU的IO平时处于低电平的时候内部上拉会浪费一点电,所以基极又加了电容隔离。
需要检测的时候直接出方波,让三极管间歇导通,然后C极上的电容平滑滤波,就可以正常采样电池电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从标的看,4应该是一个MCU的IO吧,C59是干嘛的呢,奇怪

C59作为滤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