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频率于电容选择

楼主(2014-09-04):
在开关电路里面,一般电解电容用的比较多,但是怎么根据频率来选择电容是使用高频低阻,或者用普通电解电容?是否有什么计算方法?现在的开关频率都在 100K~1.5M 了,一直不确定电容的选取,求指点

网友A:
开关电源中的电容频率选择,与所在电路中的具体位置、功能和其他电气参数有关。通常在高频整流端考虑的比较多,电解电容的频率高低实际上由其材料和工艺决定,最直接的体现是寄生电感、等效串联阻抗、纹波电路峰值,最终决定其频率是多少。通常,红宝石的YXF系列、新生竹的高频高压电解(超长寿命)等系列可以使用;另外,无功率因数的50/60Hz低频整流端也有专门的参数设计要求。

网友A:
可以查看电容生产厂商的datasheet,或在安森美网站上找找开关电源设计方面的专业资料读读。

网友B:
曾经在一篇**中有这样介绍的,不知是否可靠。RC≥(3-5)T,其中T是开关周期,R等于输出电压除以输出电流。大家来讨论讨论,这个公式是否可行,需不需要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