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电源模块要求

楼主(2014-09-04):
大家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模块呢?谢谢!!!
电源模块基本要求:

RS232或GPIB通讯接口
分辨率:1ua ,1mv
输入:24V  DC
输出:0.6-8V
电流:5A
双路输出可单独程控
过流保护

网友A:
你是指的程控电源吗?

网友A:
具体可以百度一下程控电源 这类的电源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
金升阳的DCDC模块,你可以参考选用一下

楼主:
金升阳的DCDC模块不可以程控,分辨率:1mA ,1mV也可以

楼主:
电源模块基本要求:
RS232或GPIB通讯接口
分辨率:1mA ,1mV
输入:24V  DC
输出:2-9V
电流:5A
双路输出
可单独程控
过流保护
体积(长*宽*高mm):150×80×50

网友B:
目前金升阳主要致力于AC-DC和DC-DC隔离模块开关电源,还没有涉及到程控式的通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