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家荡产,求教此电源拓扑类型

楼主(2014-09-04):
第一个图是背面照,在背面照的最下方,是4个管子,一个二极管,3个MOS管,在背面照的右上角,是整流桥,旁边有一个外观似MOS的管子,在背面照的左上方,两个二极管并联,一共6个管子,共有5个8脚IC,3个5脚IC,图片在网页里面肯定看不清楚,可以下载下来放大再看,就能看清IC的型号和线路走向了,
第二个图是正面照,最上方中间位置就是那4个管子,左下角是那两个二极管,右下角是一个整流桥和一个外观类似MOS的管子,具体作用不详,另外还有3个光耦,此电源输出功率是150W,请大家根据MOS的连接方式和电路走向,帮忙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何种拓扑?

网友A:
从描述看大概,PFC+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大概,PFC+半桥

如果是半桥的话,那输出储能电感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大概,PFC+半桥

那个比指甲大一点的电感,才绕了5匝,好像不能做为储能电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比指甲大一点的电感,才绕了5匝,好像不能做为储能电感啊?

不多说,
你自己把功率级描出来一看就知道了,
不用管IC,只把MOS,电感,变压器部分描出来就ok了,然后自己对照书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多说,
你自己把功率级描出来一看就知道了,
不用管IC,只把MOS,电感,变压器部分描出来就ok了,然后 ...

OK,一个高手已经说出了此拓扑的具体类型,是串联谐振。结贴。

网友B:
支持一下lz,随便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天天拿这块破电源想干啥来着?抄板?有这么难?

网友D:
貌似PFC+LLC

网友E:
这是DELL的适配器

网友F:
做工看着真让人不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