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输出模拟电压能为负吗

楼主(2014-09-04):
PCF8591输出模拟电压能为负吗?能产生-5V到5V的模拟输出电压吗

楼主:
求大神指教,查芯片手册没有详细说,一般能产生正的,负电压能产生吗

网友A:
手册上肯定有说明的

网友B:
该芯片是单电源供电,2.5-6V的AD,DA转换器,也就是说,他的模拟输出只能在Vss(0V)-Vref之间,不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教,查芯片手册没有详细说,一般能产生正的,负电压能产生吗

这个芯片没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芯片是单电源供电,2.5-6V的AD,DA转换器,也就是说,他的模拟输出只能在Vss(0V)-Vref之间,不能输出负 ...

有AD/DA转换的芯片输出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没这个功能...

有AD/DA转换的芯片输出负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AD/DA转换的芯片输出负的吗??

我没有接触过需要输出负电压的DAC。
不过可以再DAC的后部增加一级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进行电压的偏移和放大,实现负电压输出。
搭电路之前可以用Cadence Pspice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接触过需要输出负电压的DAC。
不过可以再DAC的后部增加一级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进行电压的偏 ...

有那种同时进行电压偏移和放大的运放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那种同时进行电压偏移和放大的运放器吗??

只要是双电源的运放就可以了。电压偏移是通过在输入端加一个你希望的偏置电压即可,比如通过电阻分压产生这个电压。然后通过比例放大就可以了。我双电压的运放只用过比较老的一款 OP07,你在网上搜搜看其它好买且常用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双电源的运放就可以了。电压偏移是通过在输入端加一个你希望的偏置电压即可,比如通过电阻分压产生 ...

对了,我看运放器输出电压都是有限制的,没找到能输出36v的电压的,是不是运放器输出电压不能超过供给电压啊

网友D:
需要负压时只能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调理后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看运放器输出电压都是有限制的,没找到能输出36v的电压的,是不是运放器输出电压不能超过供给电 ...

首先,运放的输出肯定不能超过供电电压。36V单电源的我见过,超过+-36V的我不太清楚,需要找找datasheet看看了。

网友E:
随便找个双电源供电的DA片子,再去官网上找个双电源供电超过40V的运算放大器,TI公司的OPA45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

请问有没有能同时实现电压偏移和放大的运放器呢??

网友F:
普通运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