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大家说说模拟有源滤波器和有源滤波器芯片的优缺点。
ps,如何保证信号通过滤波器不会出现相位偏移。。谢谢各位

网友A:
“大家说说模拟有源滤波器和有源滤波器芯片的优缺点。”
滤波器和芯片,无法比较。

“如何保证信号通过滤波器不会出现相位偏移”
不出现相移是不可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说模拟有源滤波器和有源滤波器芯片的优缺点。”
滤波器和芯片,无法比较。

那既要有滤除杂波的作用又要相位不能变,该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既要有滤除杂波的作用又要相位不能变,该怎么搞

“既要有滤除杂波的作用又要相位不能变,该怎么搞”
和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起来离开地面的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