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下AD14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4-09-04):
请教下,AD原理图 右下角那个图纸注释框的信息该 如何设置呢?为什么我设置了信息后,都没有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t0KHr8qBS4H9x75klhOoFKJfJqyxXY70hjGM3ywwLMUP-oUpcYbyvntbmG6zT0Gl7-c ...

原来是这样的,是要先放文本的啊,我一直以为只要设置就行了呢

网友B(2014-12-04):
更好的做法是设置模板,option-template
然后随便你设置了
还可以自己做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好的做法是设置模板,option-template
然后随便你设置了
还可以自己做模板

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