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个很弱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我是菜鸟,刚接触嵌入式linux,现在安装了一个ubuntu14.04虚拟机,然后我想搭建一个交叉编译环境,想安装一个交叉工具链,但是我不知道用哪个交叉工具链好?这个交叉工具链是怎么选择的啊,还有在哪有比较官方的地址可以下载?比如arm-linux-gnueabihf是在哪个官方一点的地址下载?

网友A:
你问的是安装交叉编译环境吗(不知道你所说的交叉工具链是啥)
你的虚拟机能上网吗,在线安装一个不就行了,简单省事
ubuntu的指令为:sudo apt-get install arm-linux*
查找一下文件的名字,再安装
再不明白,就上网去找找资料,网上资料一大堆

网友B:
这里有很多视频是关于如何编译环境搭建的,可以参考下:
http://bbs.topeetboard.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37

网友C:
去一些大的开发板的方案的网站上下载S3C6410或者2410等等开发板的SDK,解压里面有UBOOT,KERNEL,FS的源代码和使用说明。一般这些SDK里面会有详细的安装交叉编译环境的文档和提供交叉编译器的。

网友D(2014-11-18):
这个还是要看你开发板的sdk要求使用什么版本的交叉编译工具,自己去网上下载,然后在虚拟机里解压安装,或者直接apt-get install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