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来电无铃声 如何解决(哪条AT指令)

楼主(2014-09-04):
大家好,我用SIM900模块做了一个小板子。用AT指令拨打电话和接听电话都正常。
拨打电话的时候,能听到铃声。
来电的时候,从串口能看到对方来电的号码,但是就是没有铃声提示。
使用AT+STTONE指令的时候,能正常播各种提示音。
就是没有铃声。

有哪位比较熟悉些,请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去看模块的手册,有些模块有专门的振铃输出引脚,有的没有,只能根据串口指令用MCU生成,这也是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思路
我这个模块没有单独的振铃输出引脚,只有speaker端口。
相关的指令也阅读了,没有指令能实现来电铃声在speaker端口输出。
我现在的做法是利用模块给出的RI引脚,检测到来电。让后发AT指令让模块播放铃声。

咨询的相关卖家。他们给出的回答是耳机就是听不到来电铃声。

网友B:
在来电话的同时,让模块发出铃声??

楼主:
和普通手机一样,在来电的时候发出铃声,提醒用户接听。我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希望SIM900模块能在来电的时候,通过speaker接口送出铃声,告诉用户来电了。

网友B:
后来做到了吗?

楼主(2014-10-06):
to sh_songhui
三楼就是我现在的做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思路
我这个模块没有单独的振铃输出引脚,只有speaker端口。
相关的指令也阅读了,没有指令 ...

RI就是振铃输出,怎么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就是振铃输出,怎么说没有?

RI是逻辑电平信号,来电的时候电平会发生变化。
我说的是指“来电的时候,模块的speaker脚直接送出铃声信号(模拟信号)”
不好意思,可能没有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是逻辑电平信号,来电的时候电平会发生变化。
我说的是指“来电的时候,模块的speaker脚直接送出铃声信 ...

没有任何模块支持你说的扬声器输出振铃,所有手机、电话也是通过特定的电路或软件实现的。RI本身就是振铃信号,用它控制一个振荡器或者音乐/语音回放电路即可实现你要的功能,这样的设计才是合理的,否则需要不同的振铃音时就没办法了。

楼主:
多谢!正是因为不懂,所以才问的。突然想起了,以前改造一个固定电话机的时候,在电路板是看到一个好像是产生铃声芯片。

多问一句,sim900中模块中包含了好多种提示音,包括铃声。通过给模块发相应的AT命令,speaker脚就能送出这些声音。既然有专门的铃声芯片,它这样内部包括铃声的意义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