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4的AD无法清零

楼主(2014-09-04):
本人用28034做变频器时,模拟量AI1,AI2在无信号输入时,键盘显示有0.3HZ的频率;软件在上电时有一个清零的引导程序,在电路板没有改动的情况下,前一批板没有,这批板就有,有谁碰到过?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重点是你查查引导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没办法分析,估计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你的AI1、AI2 的模拟通道,进AD前,用的运放不是轨到轨的芯片,AI1、AI2 的模拟通道,没信号,时AD采到的信号不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