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大神求助,DC/DC纹波问题

楼主(2014-09-04):
我做了一个DCDC,输入为220-360v,输出为14V/60A,在测量输出纹波的是时候发现一15Hz的500mv工频纹波,见下图,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不知道这个锯齿波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有回复的高手吗???????

网友A:
电路什么拓扑都没讲,不好判断

网友B:
查查你的控制电路,工频纹波没有这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