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DSP IO是否会损坏

楼主(2014-09-04):
由于不小心,直接将5V的电平信号接到2407A的某个IO引脚,持续时间大概4S左右,请问该IO是否会损坏?如何测试出来?

网友A:
写个程序,让IO口反转,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B:
程序测试

网友C:
这个说不好    具体可能还与复用功能有关系
或与当时程序对IO口的配置有关
验证的方法最好是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3.3V和1.8V的电源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就上电编程测试吧

网友D:
先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