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楼主(2014-09-04):
最常规的应用,现在我板上有+/-24V输入,而运放的电源是+/-12V,电流大概在300mA左右.我想找一个负压输入,负压输出的DC-DC芯片,类似于7912的那种;
不知道有没有,或者直接用那种正压输出的IC,将负电源当正电源降压后使用,可以么?

网友A:
找个24V进,12V出的DCDC隔离电源模块。
  也可以用XL600x 系列的升降压芯片将12V转成-12V,直接24V变-12V好像超出了芯片的极限工作电压。
    正压输出IC那种方式应该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24V进,12V出的DCDC隔离电源模块。
  也可以用XL600x 系列的升降压芯片将12V转成-12V,直接24V变-12V好 ...

就是不想用隔离模块,体积有点大,直接用7912好象又太土了点,没有比较合用的么;我电源输入本来就是+/-24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隔离模块,体积有点大,直接用7912好象又太土了点,没有比较合用的么;我电源输入本来就是+/-24V的 ...

用LM2596,做+24V --> +12V;然后用XL6009,做+12V --> -12V;两种片子的PDF中都有示范电路和元件参数,地址: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2596.pdf
http://www.xlsemi.com/datasheet/XL6009%20datashee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M2596,做+24V --> +12V;然后用XL6009,做+12V --> -12V;两种片子的PDF中都有示范电路和元件参数, ...

这样确实可以实现,而且电流可以做到比较大;但是我本来电流可能也不太大,8个双运放,也就200mA的样子,刚才我找了个LINEAR 的LT3015做负电源,不知道运放用LDO做电源有什么坏处?负载调整率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确实可以实现,而且电流可以做到比较大;但是我本来电流可能也不太大,8个双运放,也就200mA的样子,刚才 ...

用LDO也可以。
200mA看起来不算大,加上压差12V,在LDO上功耗就是2.4W,注意下散热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DO也可以。
200mA看起来不算大,加上压差12V,在LDO上功耗就是2.4W,注意下散热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

好吧,为什么就没有负压输入负压输出的IC呢,似乎LM2576-HV等各种耐高压的芯片做负压也可以

网友B:
你想让自己的电源显得复杂对吧?用一片TL1451,分别搭一个正输入的BUCK和负输入的BUCk,芯片的供电用+24V就可以了。原理上不难。

网友C:
一片MC34063解决正负12V,

网友D:
有点意思,求期待

网友E:
如果考虑用TI的可以用WEBENCH® Designer设计里面去 找找。另外凌特肯定也有好多芯片可以实现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