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 VIEW中子VI遇到问题

楼主(2014-09-04):
这是一个程序中的子VI。为什么在循环的条件端子连接真值布尔常量?

网友A:
不懂lab VIEW,帮顶

网友B:
真才能循环

楼主:
亲,这个循环条件是真停止

网友C:
这个可以设置的,可以设成“真停止”或“假停止”都可以的

楼主:
这应该是想利用移位寄存器的,因为while循环肯定会运行一次的。但移位寄存器不能单独存在,。while循环可以替换为for循环,只要把for循环的次数设置为1即可。

网友D:
这应该是一个 子VI,不是一个 布尔量。双击它看能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