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信号切换芯片

楼主(2014-09-04):
如图所示,求推荐一款可切换视频信号的芯片。
这款芯片的功能要求如下:
1.具有足够引脚输入两路视频信号。
2.具有选择信号选择引脚。单片机能通过信号选择引脚来选择让哪一路视频信号输出。

网友A:
模拟开关,去找内阻低的,MAXIM就有。

网友B:
那您是需要HDMI 2x1切换芯片吗?

楼主:
不需要 HDMI,刚才搜索了一下版主的说的那个模拟开关,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C(2014-11-05):
看一下电视机里面的视频信号切换电路

网友D(2016-01-31):
模拟的就用模拟切换芯片,数字的就用数字切换芯片,数位的就接个CPLD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