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操作系统代码中,if,&endif 的使用,看不明白

楼主(2014-09-04):
代码如下:不明白为什么有个大括号呢? if ,endif 是配套使用的哈
     void  OSSched(void)

{
    uint8 temp;

    OS_ENTER_CRITICAL();
#if EN_OS_INT_ENTER > 0
    if (OSIntNesting == 0)
    {
#endif                         // 就是这里了。为什么在上面那个if条件判断语句中,有了个endif。 下面可是还要执行的啊。 if和endif之间怎么会有一个条件判断语句?

#if OS_MAX_TASKS < 9
                        temp = OSTaskRuning;
        for (OSNextTaskID = 0; OSNextTaskID < OS_MAX_TASKS; OSNextTaskID++)
        {
            if ((temp & 0x01) != 0)
            {
                break;
            }
            temp = temp >> 1;
        }
        OS_TASK_SW();
#else
                      temp = OSTaskRuning % 256;
        for (OSNextTaskID = 0; OSNextTaskID < 8; OSNextTaskID++)
        {
            if ((temp & 0x01) != 0)
            {
                goto TaskSw;
            }
            temp = temp >> 1;
        }

        temp = OSTaskRuning / 256 ;
        for (; OSNextTaskID < OS_MAX_TASKS; OSNextTaskID++)
        {
            if ((temp & 0x01) != 0)
            {
                break;
            }
            temp = temp >> 1;
        }
TaskSw:
        OS_TASK_SW();                   /* 进行任务调度 */
#endif

#if EN_OS_INT_ENTER > 0
    }
#endif
    OS_EXIT_CRITICAL();
}

网友A:
#if EN_OS_INT_ENTER > 0
    }
#endif
这儿也有一个,和上边对应的。

网友B:
基本功而已

网友C:
条件编译,定义了(EN_OS_INT_ENTER > 0)则只在 OSIntNesting == 0 的条件下才执行下面的代码,否则无条件执行

网友D:
只要#if,#endif 成对出现即可。

网友E:
(1)条件编译,即如果EN_OS_INT_ENTER > 0成立,则OSIntNesting == 0 会被编译器编译,否则不被编译(记住不是执行代码),此时等价于你直接删除如下几行代码。
#if EN_OS_INT_ENTER > 0
    if (OSIntNesting == 0)
    {
#endif
(2)后面的大括弧“}”也必须同步的用如上的条件编译,否则孤零零的多处个大括弧,编译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