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OOK调制电路,提高发射功率!

楼主:
如图OOK调制电路,想要提高它的发射功率,可以从 哪些方面入手啊?我想通过提高发射功率来增加有效接收距离,大神们这个电路的发射功率极限是多啊?

楼主(2014-09-04):
自己来沙发,大神们请指教

网友A:
后面加一级高频谐振放大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一级高频谐振放大器即可。

能给个参考电路么?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参考电路么?万分感谢

自己在网上找,要学会找资料的方法,别什么都要现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网上找,要学会找资料的方法,别什么都要现成。

好的,谢谢32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一级高频谐振放大器即可。

春哥,这个电路我现在用的是6V的电源,提高到12V能有效提高发射功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一级高频谐振放大器即可。

我从频谱仪上看6V和12的发射功率相差不大,但是我总感觉不对!是不是我的偏置点没调好还是说提高这个电压就不能提高发射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哥,这个电路我现在用的是6V的电源,提高到12V能有效提高发射功率么?

提高电压可以有限的提高输出功率,本质的解决方法是加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