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nrf20l01收到载波却收不到数据,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04):
如题,51单片机控制的nrf20l01模块,单收单发,接收方能检测到载波,但status寄存器是0x0e,说明没收到数据,发送方没有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大神们进来看看呗

网友A:
如果确认如此,说明你根本没有发出数据,或者同步头没有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如此,说明你根本没有发出数据,或者同步头没有设对。

设置成不自动应答模式去读发送方的寄存器,数据是发送出去了的,地址,发送频率,数据宽度,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刚才发现一个问题是接收方的TX_FIFO寄存器里会莫名其妙的出现数据,可是我根本没有往里边写过数据。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再查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成不自动应答模式去读发送方的寄存器,数据是发送出去了的,地址,发送频率,数据宽度,都检查过了, ...

你认为“没有问题”不等于真没有问题,显然是有问题,在仔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的基础上好好查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