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hile(ADCSRA&(1<<ADIF))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9-04):
大侠求助,ADIF的值不是0或1吗?

网友A:
等待ADIF标志置1

网友B:
ADIF表示寄存器的第4位,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判断ADCSR寄存器的第4位(即ADIF位)是1还是0.如果为1,则一直等待,为0跳出

网友C:
二楼反了,三楼正解。

网友D:
这句明显是等AD转换的结束

网友E:
看了,三楼正解!!!!

网友F:
等待转换结束不是 while( ! (ADCSRA & (1 << ADIF) ) )  吗?
ADIF 是ADC 转换结束后置位,如果ADIF为0,是不是说明转换还在进行啊?
菜鸟 新手 要是理解错了还望大家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