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USB转串口驱动(针对PL2303芯片)

楼主:
附件: PL2303 Windows Driver User Manual

从下面这个图可以看出Win8.1 是不支持PL2303HXA芯片的,
那用win8是不是就没办法了呢??

其实不是的,我们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毕竟win8兼容win7吗!!
首先,在“控制面板”中搜索“设备”

打开第一栏的“更改设备安装设置”选项卡!

禁止windows自动更新设备驱动!记得保存哦!
然后插入USB转串口,如果此时不识别,可以安装一下附件中的驱动!

驱动安装好后,重新打开“更改设备安装设置”,恢复原先的设置!

此时刷新一下设备管理器(也可以插拔一下USB设备),依然会提示设备无法使用!

然后进入到设备“属性”的“驱动管理”选项卡,点击“回滚驱动程序”就OK了!!

网友A(2014-09-04):
哇哦 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哦 实用

其实就是在win8下用了win7的驱动!

网友B:
代码   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   威武

: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在win8下用了win7的驱动!

:victory:

网友C:
装了win8预览版了。。表示一切正常。。慢慢体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了win8预览版了。。表示一切正常。。慢慢体验中……

现在都用Win8.1了,怎么还用体验版啊!

楼主(2014-11-30):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