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14-09-04):
本人想设计一个峰值检测电路,检测信号参数如下:电压幅度为0~2V,频率最高4MHz,波形为正弦波,在电子测量技术找了一个峰值检测电路,用multisim仿真,输入频率超过300kHz,幅度超过500mV检测到的信号就开始失真了。求教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相关电路和波形如下:

网友A:
   峰值保持中所用的精密整流电路对运放块和二极管的参数要求很高,电路的失真主要不是频率影响,只是在低频时,失真被掩盖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峰值保持还是峰值检波?

检测峰值,然后ad转换后送到单片机显示

网友B:
二极管检波对器件的参数有要求的。频率要够。另外如果是实物的话可以考虑自己动手做一下。也可以用现成的集成芯片。AD637很经典。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检波对器件的参数有要求的。频率要够。另外如果是实物的话可以考虑自己动手做一下。也可以用现成的集 ...

ad637我也仿真过,频带太窄了,我的最高频率有4MHz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637我也仿真过,频带太窄了,我的最高频率有4MHz呢

637我记得是8M的。(注意输入幅度对带宽的影响)请看PDF。另外可能实际做的时候达不到8M.但是仿真不应该有问题才对。另外如果频率不够可以是实物的话还有频率更宽的芯片。至于仿真就不知道有没有更宽的芯片了。

网友A:
   如果要仿真,附件电路试试。频率4MHz,用运放块的GB要很高,所以用比较器。

网友C:
4M的用视频放大器。25K电阻,在高速电路中,是不能用的,一般要1K一下。
忘记视频典型阻抗75欧啦吗?

网友D:
搜OPA860     OPA861  有它做的PKD电路   频率较一般的高  但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7我记得是8M的。(注意输入幅度对带宽的影响)请看PDF。另外可能实际做的时候达不到8M.但是仿真不应该有 ...

我的输入电压本来是0~20V,衰减到0~2V以便检测,但是发现ad637的性能与输入电压和输入频率同时有关,不能实现任意电压和任意频率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仿真,附件电路试试。频率4MHz,用运放块的GB要很高,所以用比较器。 ...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OPA860     OPA861  有它做的PKD电路   频率较一般的高  但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自己看 ...

好的 ,我找找技术手册,谢谢!

网友E:
频率太高了,要是频率低点有个简单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本来是0~20V,衰减到0~2V以便检测,但是发现ad637的性能与输入电压和输入频率同时有关,不能 ...

AD637 你扯的太远

网友F:
直接二极管+电容可行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仿真,附件电路试试。频率4MHz,用运放块的GB要很高,所以用比较器。 ...

这个电路看起来不错。仿真结果也挺好的。

网友A:
    如果在正向半波过0时,将电容C放电,然后再充电至新峰值,这样的包络线顶边平整,保持到下一个半波的到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关电路和波形如下:

我用multisim仿真了,输入正弦波 ,2V Vpp,频率2MHz,结果如下所示

网友H:
带宽,漏电流都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宽,漏电流都很重要

漏电流是指二极管的漏电流嘛?

网友H:
运放 二极管都很重要

网友I(2015-11-16):
引用 楼主:
ad637我也仿真过,频带太窄了,我的最高频率有4MHz呢

楼主,你是怎么用multisim仿真AD637的?库里没有它的封装

网友J:
如果在正向半波过0时,将电容C放电,

放点开关串联一个电阻可能会好点

网友A(点评):
对!由于仿真,通过调节开关内阻参数控制放电,就没有外接电阻。

网友K:
我用的AD8601  8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