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样的稳压器?

楼主(2014-09-04):
有没有谁用过这样的稳压器,具体封装为为4SOT-223,其中当使能脚为低时,电压输出0.4V左右,当使能脚为高时,输出为固定3V的,有这样的芯片吗?求型号,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大把

能具体说几个型号吗?有这个的话设计就方便点了。谢谢!

网友B:
带使能端的稳压芯片,具体型号可以查查相关公司的CH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使能端的稳压芯片,具体型号可以查查相关公司的CHIP

带使能的咋找过,多了去了,但是使能端拉低也有输出的没找到。。。

网友A:
肯定没有使能关了还有输出的。要不然就不叫使能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