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GCC问题 大侠求救!

楼主(2014-09-05):
AVR GCC问题   大侠求救!   Current_Direct=Current_Direct==EW?SN:EW;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请详明  谢谢!

网友A:
SN=1,EW=SN;EW=1,EW=1.

网友B:
这个是c语言的语法,跟gcc avr没有关系啊

网友C:
简化为:
if(Current_Direct==EW)
{
   Current_Direct=SN;
}
else
{
   Current_Direct=EW;
}

网友D:
(1)其实,加一个括号可能就容易理解了
Current_Direct=(Current_Direct==EW?SN:EW);
(2)Current_Direct==EW?SN:EW中的“?” 是C语言唯一的一个三元运算符

网友E:
=后面是判断,前面是赋值

楼主:
首先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 解答 但是本人慧根不聪  对4楼和5楼的答案比较容易理解
至于5楼嘛 相比4楼 我更容易理解4楼的 所以分只好给4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