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笔误将1875写为7815,现修改后重发,请教共地问题。

楼主(2014-09-05):
(无正文)

网友A:
5V的稳压是隔离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稳压是隔离的就可以

不是隔离的,是DC-DC可调稳压模块。

网友A:
一般模拟地和数字地需要隔离,如果只是做实验的话,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模拟地和数字地需要隔离,如果只是做实验的话,也能用。

我理解的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是需要经过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连接,以隔绝高频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现在我的问题是由于+-12V电源的浮地与5V的地参考电位不同。如果把浮地与0V连接,那么他们之间就会存在12V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