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楼主:
我的开关电源有三路输出按30V,12V,5V设计,但测试后12V,5V输出正常,但30V输出有36V左右,并且从36V逐渐慢慢地下降,请问这开关电源是哪里有问题?
以下开关电源原理图:

网友A(2014-09-09):
没有看到图

网友B:
细节看不到

网友C:
三路输出,但通过闭环反馈的只有一路,其他两路都是通过变压器耦合而得到,所以电压精度肯定会很差,要想得到相对理想的输出电压,需要对变压器结构进行调整。

网友D:
调整变压器,

网友E:
我觉得tl431应该反馈30v的电压,因为12v,5v都有三端稳压器这样的话就算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端电压不精确输出电压偏差也不会很大,tl431接30v,对该路输出控制,也间接控制了其他两路。个人观点。

网友F:
12V,5V你用的是三端稳压器稳定得到的,30V需要靠反馈,所以光耦串接TL431应接在30V输出那里

网友G:
不太好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