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MC9S12HY48硬件问题

楼主(2014-09-05):
求教这款芯片的电源端的电容怎么选择,根据datasheet上面的选择是不是有问题?我下载的DATASHEET中的第764与765页中有这个推荐,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这个胆电容和瓷片电容?这个电容值一定是这样选择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表格只是推荐去耦电容
容值你也可以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表格只是推荐去耦电容
容值你也可以自己选择。

那如果我全部选择100nF的陶瓷电容,对整个系统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全部选择100nF的陶瓷电容,对整个系统有什么影响不?

晶振的电容根据晶振手册选择
去耦电容的选择建议你网上搜一下
VDDM1和VDDM2建议你用>=47uF的钽电容,你如果只用100nF肯定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电容根据晶振手册选择
去耦电容的选择建议你网上搜一下
VDDM1和VDDM2建议你用>=47uF的钽电容,你如 ...

为什么是大于47uf的胆电容?这个有什么说法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大于47uf的胆电容?这个有什么说法不?

从这两引脚功能来看External power and ground, supply to Port U/V motor drivers对于电能的大小以及等效电阻要求较高,所以需要钽电容。

网友B:
退耦电容用100nF
大功率的一般不都是47uF以上的电解电容嘛,有钱的话用钽电容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