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光电二极管接收信号怎么排除外界光干扰

楼主:
光电二极管D1接收到光信号,光经过调制了,5KHz,后面接了一个IV转换电路,TP19处为输出电压,正常为1V的5K交流电压。
现在问题是,外面的太阳光很强,IV转换电路输出电压直接就饱和了。我不想降低IV电路的放大倍数,因为要降低很多,而且效果不好,牺牲有用信号的精度。我也知道可以加滤光片,但想知道有没有在电路上解决的方法,毕竟有用信号是5K的交流,太阳光基本是直流。求教各位大牛。。

网友A(2014-09-05):
电路上不太好解决,你又不知道感应的是啥光;
还是加滤光片或者增加机械结构,避免阳光的照入;

网友B:
既然阳光是直流。那么用电容隔直传交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这样太阳产生的直流就不会蝶结在你的光信号上面了。然后在处理

网友C:
可不可以做个滤波电路,因为光的波长是不同的,貌似这样又变成需要滤光片了

网友D:
大范围背景信息可试差分法滤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阳光是直流。那么用电容隔直传交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这样太阳产生的直流就不会蝶结在你的光信号上面 ...

具体电容加在哪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不太好解决,你又不知道感应的是啥光;
还是加滤光片或者增加机械结构,避免阳光的照入; ...

恩,最后还是用的滤光片,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最后还是用的滤光片,多谢

不客气;
顺便问下,滤光片哪里买的?受温度影响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电容加在哪呢?求教

阳光过来产生直流会经过某个通路才能过去。电容串联在这个通路上就阻断了太阳光产生直流的干扰了。

网友E:
这个是不是需要考虑该光电二极管的带宽啥的啊。。

网友F:
注意驱动电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顺便问下,滤光片哪里买的?受温度影响多大;

网上联系专门的公司定做的,刚买来还没有进行温度试验

网友G(2015-11-26):
引用 楼主:
网上联系专门的公司定做的,刚买来还没有进行温度试验

可否分享一下怎么做的或者在哪做的

网友G:
可以给报酬,807367129@qq.com

网友G(2016-01-12):
引用 网友H:
樓主你這電路無法達到你的要求,即使只用電容隔直也無效。必須用有源(三极管)的濾除60Hz以下電路才用,可 ...

https://bbs.21ic.com/icview-796502-1-1.html
你好有个问题请教,
樓主你這電路無法達到你的要求,即使只用電容隔直也無效。必須用有源(三极管)的濾除60Hz以下電路才用,可參考T叔的光電放大一書。或者等上班后找給你。但是在直流強光同時照射之下,輸出的信號幅度仍然會被衰減,即使如此信號遝還是可以取得。能否把这本书的全名告诉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這是台湾版本,大陸版本的封面好像相同。

你有这本书吗?能不能发我一下?我搜了一下,没有搜到,807367129@qq.com,你发的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有这本书吗?能不能发我一下?我搜了一下,没有搜到,,你发的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

你好书名不是光电元件应用要诀吗?链接里面没有找到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這是台湾版本,大陸版本的封面好像相同。

你好书名不是光电元件应用要诀吗?链接里面没有找到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這是台湾版本,大陸版本的封面好像相同。

光电二极管及其放大电路好像不是你给我推荐的这本书吧?

网友G:
光电二极管及其放大电路我看过,我对你说的有源(三极管)滤波比较感兴趣,您能帮我把那本书的相关几页拍张清楚的照片吗?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t叔那里我还没有任何下载。但是日本人就一位写这书,其它不同人翻译的书名不同而己,我在书店看过这两本 ...

光电二极管及其放大电路我看过,我对你说的有源(三极管)滤波比较感兴趣,您能帮我把那本书的相关几页拍张清楚的照片吗?谢谢了

网友E:
加装光滤镜的,滤掉不需要的光波段的。

网友F:
那就是软件上做滤波处理的可以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加装光滤镜的,滤掉不需要的光波段的。

已经加装了滤光片,但是不能完全滤除呢,所以考虑电路滤除一部分,您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软件上做滤波处理的可以么

必须在放大中滤除呢,不能在放大后面:(

网友I:
这个在硬件上不好处理的,就软件上处理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在硬件上不好处理的,就软件上处理对了

软件上没法处理,我的应用环境还真的只能硬件处理,谢谢你啦:)

网友J:
这个需要对其他不需要的光信号进行过滤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个需要对其他不需要的光信号进行过滤的

怎么能够全部滤除呢?:)

网友K(2016-03-03):
引用 网友G:
怎么能够全部滤除呢?

您的滤除了吗,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想把一级放大的直流信号通过滤波拿出来,然后做差分放大,但是电路做出来不理想,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這是台湾版本,大陸版本的封面好像相同。

您好,这个书的原作者叫什么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手头这本没写原作者,我也不知道是那位日本人。

奥,好吧,谢谢。我想去掉日光的干扰,加了滤光片,对日光有一定的抵抗,但是强光还是不行,如果能去除直流分量,那就不怕其他光的影响了。

网友G(2016-06-15):
引用 网友K:
您的滤除了吗,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想把一级放大的直流信号通过滤波拿出来,然后做差分放大,但是电路做 ...

滤除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