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WDOG

楼主(2014-09-05):
void wdogInit(void)
{
    SIM_SRVCOP = SIM_SRVCOP_SRVCOP(0x55);
    SIM_SRVCOP = SIM_SRVCOP_SRVCOP(0xAA);
     SIM_COPC  = SIM_COPC_COPT(3);
}
看门狗经过以上初始化后不喂狗也不会复位,为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寄存器没配置到

网友A:
楼主你好
看门狗的一些寄存器只只写1次的,如果启动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有禁止过看门狗,那么你后续操作就无法再开启。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例程,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L25_SC程序包里的工程通常都是启动阶段就会操作禁止看门狗的。

楼主:
搞定了,不知道怎么结贴

网友A:
论坛里之前也有网友问过,你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看门狗 复位”找到相关帖子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不知道怎么结贴

结帖请参考论坛置顶的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不过好像要过2、3天后才能操作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