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修正时序约束中slack为负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我已经在sdc文件中做了约束了create_clock -name {iclk_27M} -period 37.000 -waveform { 0.000 18.500 } [get_ports {iclk_27M}]但是它的slack还是负的 这个应该咋解决啊

网友A:
你的设计里有2个时钟?是不是存在跨时钟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里有2个时钟?是不是存在跨时钟域的问题?

恩恩 是呢 是要写set_clock_groups -async -group {iclk_27M}吗

网友A:
好像这样也不行的,具体我也不是特清楚。这2个时钟是异步的,你首先应该处理下,最好能变成同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