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出错???

楼主(2014-09-05):
Error - section '.org_2' can not fit the absolute section. Section '.org_2' start=0x00000010, length=0x00000fe2

单片机型号:pic16f73

网友A:
这个貌似是栈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定义变量太多导致的.....

网友A:
仅仅是猜测.....大概是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过,现在具体怎么搞忘了

网友B:
程序太大还是变量太多了?

网友C:
Error - section '.org_2' can not fit the absolute section. Section '.org_2' start=0x00000010, length=0x00000fe2

提示编译连接时,无法匹配org_2这个名称的section,section是在连接文件中定义的,但可能你在源代码中使用了org_2,但连接中又没有org_2的定义,导致不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太大还是变量太多了?

程序大,变量也多!
从start=0x00000010, length=0x00000fe2 看也没超出程序存储器空间(4K)

删掉一些代码编译通过!

和编译设置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大,变量也多!
从start=0x00000010, length=0x00000fe2 看也没超出程序存储器空间(4K)

这个0xfe2的空间不是整个程序所占用的,仅仅是org_2这一段所占用的,并且要求连续空间
这个情况分两种:
第一种是片子内剩余空闲空间不足
第二种是片子内剩余空间足够但是连续的空闲空间没有大于0xfe2的

网友D:
把你的函数拆分
再不行就自己定位函数存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