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 DXP

楼主(2014-09-05):
图里面的CLK接线口怎么画?10引脚那

楼主:
图里面的CLK接线口怎么画?10引脚那
求大神!!

网友A:
在库文件编辑界面下添加IEEE符号,再添加引脚。

网友B:
把引脚改成输入或者选择其他的选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库文件编辑界面下添加IEEE符号,再添加引脚。

没办法呀,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引脚改成输入或者选择其他的选项就行

怎么改呢?我是个新手:(

楼主:
总算是完成了,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呢?我是个新手

其实你这里该不该都没多大关系。只是为了好看点

网友A:
忘记了引脚属性里可直接添加这些符号,比自己画方便多了。

网友C:
这种标示只是为了方便判别信号,画不画对做板子是没有影响的!
不过一些专业图纸或是工艺规范比较高的地方,最好还是按要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