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一键下载电路与操作方法

楼主(2014-09-05):
要了解STM32的几种启动模式.
BOOT0接GND,BOOT1接GND.那就是正常的启动模式,从flash加载代码.
而BOOT0接V3.3,BOOT1接GND.则是ISP模式,也就是串口更新代码.

其次,你要了解STM32 ISP下载代码的过程.
首先BOOT0接V3.3,然后复位STM32.STM32就会加载ISP代码(固化存储在内部),从而进入ISP模式.此时便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了.

最后再来看看一键下载是怎么实现的呢?
从原理图可知:DB9串口的RTS控制BOOT0,DTR控制RST.
我们要达到下载的目的,就必须先让RTS拉高BOOT0(设置BOOT0为1),然后再让DTR控制RST为低(STM32为低电平复位).然后再释放RTS为高(停止复位),然后再开始串口下载代码(此时BOOT0可以为高,也可以为低).

所以我们看到mcuisp连接过程是:

DTR电平置高(3-12V),复位(DTR接了RST)
RTS置低(-3--12V),选择进入BootLoader(RTS接了BOOT0)
...延时100毫秒
RTS电平变高(+3-+12V)释放复位(释放复位,但是此时BOOT0为高,所以进入ISP模式)
开始连接...4, 接收到:1F (连接成功)
在串口COM0连接成功@230400bps,耗时437毫秒

DTR维持高
【需要注意的是  DTR_N是DTR的反相电平  RTS_N是RTS的反相电平】

注:此电路不需要USB转串口芯片,只要一个普通的DB9串口就可以完成程序下载工作。对于那些只有串口的单片机控制板无疑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网友A:
还是要上位机配合啊;

网友B:
mcuisp连接过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