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自制无线充电器

楼主(2014-09-05):
我的手机支持无线充电于是自制了一个无线充电器,一共做了3块板子,把其中一块装在简易外壳里面插上充电头就可以充电了。无图无真相请看实物图:

楼主:
此充电器采用全桥结构,原理图和PCB如下:

楼主:
充电时发射线圈上的波形:

谐振电容上的波形:

下管栅极波形:

下关D极波形:

上管栅极波形:

上管D极波形:

网友A:
楼主好样的。不过原理图栅格设置太密,看得眼花,啥都看不清。:dizzy:

网友B:
看不到实质,楼主

网友C:
很专业,,但是不知道,,楼主的天线的圈数,,和材料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专业,,但是不知道,,楼主的天线的圈数,,和材料是怎么确定的

圈数是按照需要的电感量计算的,大约6UH,线是采用0.1mm*120的利兹线绕制的,这个是根据趋肤效应的区趋肤深度计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圈数是按照需要的电感量计算的,大约6UH,线是采用0.1mm*120的利兹线绕制的,这个是根据趋肤效应的区趋肤 ...

谢谢,,楼主分享和讲解

网友D:
无线充电技术 高大上啊

网友E(2014-10-09):
不明觉厉

网友F:
好棒啊!求楼主分享下详细文件~:loveliness:

网友G(2014-11-14):
额,D的波形特别好,再也不怕炸管了23333.

话说原理图看的我真眼花。

网友H:
不是700KHZ左右发射功率比较高吗?还有效率问题?

网友I:
以前俺也搞过,效率不高

网友J:
效率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效率多高?

测试表示效率大于80%。

网友:
我做了个无线充电的项目,效率在70到74左右,不过现在项目没有做了,还有一些无线线圈和芯片没有用,在需要的朋友我可能给几套,反正放在我这也可惜

网友K:
赞一个,相当不错的分享,PCB画得有美感

网友L:
我用TI方案做过一次 效率最高75%

网友B:
楼主原理图搞个PDF出来吧,看不清呀

网友M: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传输距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