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断使能问题

楼主(2014-09-05):
前提:禁止非屏蔽中断NMI。
       上位机下发指令后,中断使能置1,使用芯片引脚外触发中断子程序(如下),完成program后,关闭本中断使能IER  = IER&0xEFFF(中断13),标志寄存器清零IFR  = 0x0000。单步执行出中断子程序,使能恢复为1,这是为什么?此时再来外触发,中断依然响应,而我的目的是完成中断子程序后使能关闭,需要再次上位机下发指令,才能使用外触发中断程序。
interrupt void INT13_ISR(void)
{
   IER  = IER&0xEFFF;
   IFR  = 0x0000;
   /*program*/
   IER  = IER&0xEFFF;
   IFR  = 0x0000;
}
     请问这是DSP芯片自身设置程这样?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完成吗?

网友A:
建议你整体进行测试,然后重点通过手册看看这些使能位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