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导入PCB后元件如何布局?怎么放置才能更好的布线?

楼主(2014-09-05):
学习很久了,做的时候还是元件布局布不好,不知道元件如何排放,大神们都是如何做的?根据原理图中元件的位置在PCB中放置元件?

网友A:
按模块布啊,原理图也是一块一块的,按原理图应该没错,在原理图的基础上再动某些位置

网友B:
吧相应的某个模块的相关期间电阻电容摆一快,另外滤波电容紧靠VCC之类的规则。还有就是以某个核心的期间为中心围绕他布局就差不多

网友C:
布局不只是为了好走线,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后续的安装问题,出线问题,机械加工问题,焊接问题,影响性能的干扰问题,电磁兼容问题等。

网友D:
布线距离最短为好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个人画过几块以后觉得,如果不考虑外观上的因素,让后续的走线最短的布局是好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