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ega64 AD采样结果偏差问题

楼主(2014-09-05):
本人第一次用AVR,有一个问题请教大虾们,如下程序:
AD采样程序

uint8 Adc_Get8(uint8 ch){
        uint8 adc_temp;
        ADMUX|=ch;                                                                        /* start*/
    _delay_us(5);
        BitSet(ADCSRA,BIT6);     //启动AD
    _delay_us(5);
        //while(BitTst(ADCSRA,BIT6));
        loop_until_bit_is_set(ADCSRA,ADIF); //方法1 等待AD转换结束
         ADCSRA|=(1<<ADIF); //写1清除标志位
        adc_temp=ADCH;

        return adc_temp;
}

初始化程序:
void SYS_INIT(void){
         PORTE=0x0;
   DDRE=0x02;
   PORTF=0x0;
   DDRF=0x0;//0xe0;
   TIMSK=(1 << TOIE0);      //定时器设置125us
   TIFR=(1 << TOV0);
   TCNT0=6;
   TCCR0=0x02;

   ADMUX=0x21;//0x20;//参考电压VREF,左对齐
   ADCSRA=0x87;//此寄存器使能AD,并设定AD时钟

}
在主程序隔4MS调用一次AD采样,为什么总是与实测结果偏差5-8个ad值左右叫呢,搞了好几天了,用其它单片机都不会,AVR更应该不会才对的

网友A:
信号输入的地和单片机的地之间有地偏移吗?8位的ADC,5-8个LSB应该只有几十个mV 吧

网友B:
其他单片机差几个值?

网友B:
感觉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C:
你只加了高位 没写低位  加上ADCL试验下
你用ADLAR=0;
adc_temp =ADCL;
adc_temp=ADCH*256+adc_temp ;

你要设置ADC触发源 SFIOR  使用定时器1或0 溢出中断    在初始化程序中先关ADC  ADSC=0,在溢出中断程序中再开ADC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此问题在只有一个通道测量已OK,是我软件有一个BUG,但当多个AD通道测量是,好象结果不正常了,偏离很大,有没有谁遇过此类问题呢

楼主:
找到问题了,第一次用AVR,确实有点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加了高位 没写低位  加上ADCL试验下
你用ADLAR=0;
adc_temp =ADCL;

呵呵,我只用8位精度,不用低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