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新手请教关于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无正文)

网友A:
为啥不能连接在一起?不连接在一起,又如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连接在一起?不连接在一起,又如何工作?

运放输入接浮地测试输出,如果不连接在一起,测量运放输出与浮地电压为0V,测量运放输出与0V电压为12V,连接在一起后,7815发热严重。按理来说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应该连接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隔离,但我这个电路是不是应该连接阻值大些的电阻,减小对0V的电流而降低7815的发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运放输入接浮地测试输出,如果不连接在一起,测量运放输出与浮地电压为0V,测量运放输出与0V电压为12V, ...

发帖时笔误,将1875不慎写为7815,不好意思。

网友B:
电源共地否,要看电源电路结构
负载共地否,要看“单片机”电路
两个测量量电压以“ADC”为公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共地否,要看电源电路结构
负载共地否,要看“单片机”电路

是挺乱的呵呵,这个电路如果电源不共地的话,如何能保证运放的参考电平与单片机的参考电平一致,因为要在ADC端测量运放输出的电压,所以为了防止输出的电压过高而烧单片机,我连接前先测量了一下电压。这种电路的结构好像就不能这样使用,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网友C:
从1875输出的+12V获得5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1875输出的+12V获得5V就可以了。

我的这种电源取电本来就不科学,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