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二极管用哪个型号替代

楼主(2014-09-05):
变压器输入交流110V  输出2KV   整流桥4个二极管损坏  二极管上有(V08)或倒过来(80A)字样
电路整流桥后并联32个103M电容后输出

楼主:
这是电路图,求高手帮忙给看一下

网友A:
能用Multisum或者AD画么
匿名
过去的500型,大部分都是2CP11或者2CP6两种二极管可以直接用1N4148代替,也可以用1N4007代替。

网友B:
用3个或4个IN4007串起来变成1个耐压3000V---4000V 1A的二极管再以同样的办法做3个,再组成‘桥’

网友C(2014-10-06):
输出电流有要求吗?…或变压器铁芯有多大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