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ED加电感有什么用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05):
和在LED两端并联电容一样,抑制干扰对LED的冲击。

网友B:
这个电感可能有另外的作用吧,如可以当传感器线圈用。

网友C:
因为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抑制电流过冲用的。这个电路不可取,因为无论LED通断都会有电流消耗。

网友D:
这个还是不可行,怎么看都连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那兩條線接到那里而定。

单片机IO口

网友F(2014-11-11):
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抑制电流过冲用的,保护IO扣下拉电流过快,**肋的电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