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双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05):
板子的输入是+/-24V的,运放是+/-12V供电,24降12有很多方法,但是-24变到-12怎么做?或者直接用+24V获得-12V?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A:
上TI网站 把你的这些要求输入 也许可以查到响应功能的芯片

网友B:
有78,也有79

网友C(点评):
78+79简单可靠

网友D:
可以直接用+24V获得+-12V。也可以直接用-24V获得+-12V。中间加个12V的稳压电源即可。

网友E:
TDA2030作虚地电路,能轻松把+24V转换为+-12V,电路百度搜的到

网友F(点评):
你的主意无法满足LZ的要求,完全不同的场合

网友G:
完全可以稳压管加偏置电流实现,运放的耗电流不大,对精度不高的电路而言。

楼主:
这个图是什么个情况,说是个升压电路,比如我在输入端加-24V电压可以得到-12V么

网友H:
正负都是相对的。路上那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另外。7912难道不行吗。还有TI主页有个WEBENCH® Designer。你可以选择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负都是相对的。路上那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另外。7912难道不行吗。还有TI主页有个WEBENCH® Designer。你 ...

正负是相对的没错,但是电流方向和电源轨的驱动能力不一样啊,比如我用降压电路将-24V降到-12V,这时候能用-12V和GND来作为-12V电源么?

网友I:
方法很多,用线性、开关、稳压管都可以实现。看其他的要求,比如纹波、电流、效率、占用体积、成本等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方法很多,用线性、开关、稳压管都可以实现。看其他的要求,比如纹波、电流、效率、占用体积、成本等等 ...

你这都废话啊。   实际的回答楼主的问题塞。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负是相对的没错,但是电流方向和电源轨的驱动能力不一样啊,比如我用降压电路将-24V降到-12V,这时候能用- ...

-24和-12都是对地而言的。可以用-12来充电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