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4-09-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可能不关核心板的事情 查电源管理这块电路 尤其是启动相关的

网友B:
拔下电池后还有残压,核心板没有正常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关核心板的事情 查电源管理这块电路 尤其是启动相关的

电源管理这一块也是在核心板上的。 我只看了下电的时候的复位和电源。 波形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时序上的问题。核心板外围只有充电IC,电源管理也是集成在核心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电池后还有残压,核心板没有正常复位

我也和公司其他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是偶尔出现的。等发现开不了机的时候也没办法看到RST和VSYS的时序问题了。我也用示波器量过,不过都是正常情况.最好是有碰到过这类问题的人帮忙再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电池后还有残压,核心板没有正常复位

这个残压是不存在的吧。 整个系统的供电都是从电池过来的,电池拔下了,系统就没电了。核心板的RST电平也是0V, 核心板复位是低电平复位。不过我用示波器量的都是正常情况,不正常的情况暂时没有出现。但确实是存在,不能因为没有测到就当它不存在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残压是不存在的吧。 整个系统的供电都是从电池过来的,电池拔下了,系统就没电了。核心板的RST电平也 ...

现在工艺的半导体,很多在1V甚至更低电压时,功能没有完全失去,这个情况下数字电路会进入什么状态,很难估计,还有所谓的栓锁问题,如果重新上电,复位电路没有有效作用,有可能出现意外。你的复位电路是独立的IC,还是简易的RC或者MCU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工艺的半导体,很多在1V甚至更低电压时,功能没有完全失去,这个情况下数字电路会进入什么状态,很难 ...

原因应该就是有残压。谢谢了,我在VSYS和GND之间加了个放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