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推荐,STM32的那颗芯片好用?(需要net,CAN,uart)

楼主(2014-09-05):
我用过“STM32F103RBT6” 这个芯片,感觉还可以,但是没有网络功能!
想用它的“网络+CAN+UART" 这几个功能
STM32这么多的型号,请推荐一颗料...?   没有停产,稳定可靠的吧...!

谢谢!!

网友A:
带网络的只有STM32F107 系列

网友B:
STM32F207VC,STM32F107VC,STM32F407VC是这3个系列性价比比较好的,看X宝价格就知道了

楼主:
其他的系列没有网络功能吗?比如 207;307;407

网友B:
307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型号哦,我说的都有CAN、以太网和串口

网友C:
可以用一颗外围的SPI口的以太网芯片。这是我们公司代理的一款产品Davicom DM9051,是DM9000的升级版。或者MICROCHIP的ENC28J60也比较通用,只是发热比较严重。如果需要资料和板子实测可以联系图中的电话。

网友D:
还是看选型手册吧;

网友E:
听说STM32F107VC比较靠谱。。

网友F:
107是比较旧的型号,价格低.

网友G:
按照6楼的方法103加颗SPI网络接口芯片就可以实现,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淘宝网上有人在卖32F103 的网络开发板就是配合SPI网络芯片使用,但不知道其性能怎样